CC2500无线芯片的配置问题

楼主:
各位高人中应该有用过CC2500无线芯片的吧?小弟最近在用,但是关于其配置有一大堆不明白的问题,希望高手可以指点迷津,帮小弟脱离苦海回头是岸
1.   CC2500 的配置软件当中有“typical  setting”相,如果我选择了其中一种典型配置,然后用单片机把这些配置写入2500,是不是至少就可以进行无线数据的接受和发送了?
2.   其典型配置中,channal number 为0,这是为什么呢?他至少应该占据一个信道啊,为什  么会是0呢?
3.   我的东西需要抗干扰性一定要好,那么是不是 data rate 是不是越低越好呢?还有其他参数可以对抵抗噪声有帮助吗?
   先问这么多吧,问太多了大家会烦的,恳求高人给于指点!!!

网友:
啊?不会吧?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一般软件设计的是可以的,那个GDO0要改为0x06,只要接受和发送的寄存器是一样的话应该没问题,其他的可以调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