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线编程和烧写

楼主(2011-09-01):
关于在线编程和烧写
我这边是9s12dp512的一个芯片 外围是一个485芯片 232芯片 一个can芯片 还有一些继电器 在线编程情况下调试通过 485串口通信没有问题 但是将烧写器拔掉的情况下 程序就不起作用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这边是最小系统和外围电路有两块的 最小系统感觉是可以排除的 因为在其他板子上调试通过了, 那么其他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12的烧写脚什么的 都有什么关系之类的 也不是搞得很清楚 希望谁教育一下小弟
芯片
编程
在线
NXP Kinetis
NXP
Kinetis

楼主:
感觉就是下载不进去 这个跟哪个引脚有关系呢

楼主:
补充一下 我是用485串口程序在调试的 我一拔掉烧写器 就不能用 但是只要我插上烧写器 就可以通信成功

楼主:
现在发现程序还是可以烧写进去的 写了个小程序验证了一下 那么可能是问题出在485那部分的电路了

网友A(2011-11-02):
这个看看板子上的复位部分的电路,是不是拔掉烧写器后板子一直处于复位状态,所以程序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