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能实现16位并行数据总线,16位地址总线吗

楼主:
新手求助
51单片机能实现16位并行数据总线,16位地址总线吗
数据主要用于寄存器的配置,作为控制信号,速度要求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求助 51单片机能实现16位并行数据总线,16位地址总线吗数据主要用于寄存器的配置,作为控制信号,速度要求不高

51数据总线是8位的,外扩存储器支持16位地址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