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怎样在protel的原理图中找到x25045还有m24c01bn6?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怎样在protel的原理图中找到x25045还有m24c01bn6?
请详细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怎样在protel的原理图中找到x25045还有m24c01bn6?请详细指点?

Protel有搜索元器件的功能的,没有的话就自己建吧,器件不一定都有的。

网友:
基本上是得自己做的,我觉得没有

有也小心的用,错一步千古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