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ARM8962运行S2E程序出现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用EasyARM8962开发板试着运行S2E程序,在LINK阶段出现:

Error[Lp011]: section placement failed: unable to allocate space for sections/blocks with a total estimated minimum size of 0x170dc bytes in <[0x00001000-0x000177ff]> (total uncommitted space  0x16710).
这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一下。怎么修改才可运行?谢谢

网友:
运行的哪个s2e的例程?

网友:
定义的空间大小足够你的程序吗?

网友:
回复dsh__zhou

在哪里定义?我是初学者,多指教,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初步判断你应该用的是 IAR,
检查 ICF 文件的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