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T/C0产生PWM波,直接改变OCR0的值产生不同的占空比为什么不行

楼主:
我在用M16+ICCV7调试程序,AD转换加PWM波,在程序中我是直接根据AD值范围来设置一个OCR0的值,来改变占空比,比如 if(AD<2)OCR0=100;else OCR0=255;发现占空比不会发生改变,然后我根据开发板调节Led亮度的资料,在main函数中直接首先设置OCR0=100,延时20ms,再设置OCR0=255,发现占空比还是不变化,我设置T/C0工作在相位修正模式,请问我忽略了什么问题

网友:
第一:看你的I/O口的输入输出你有没有设置好,这一点很重要!
第二:就是各个寄存器设置对。完成这两部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的!你检查一下你的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