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啊!紧急!求问

楼主:
我在下载lm3s811时 出现了 如图情况,终解决不了。以至于下载无法完成!!紧急求解!!我该如何办!!

网友:
求助的图片都要钱......情何以堪

网友A:
If you want to use MDK to debug the EK-LM3S811 board, you must change the default image which is programmedinto. you can access embest website to get CoStellarisICDI.bin image and the Manual. CoStellarisICDI.bin image should be programmed into the Dustdevil device(LM3S3601) if you want to use MDK to debug.

you can access http://www.embedinfo.com/en/down-list.asp?ID=159 to download

网友:
居然连求助的帖子都要收钱,这个是什么社会啊

网友:
是第一次下载程序吗?可能芯片被锁了。

网友:
这娃真实穷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严重同意,不过我卖了看看

网友:
你开发板加电的吧

换个别的调试器试试,比如JLINK,不行不话,就是JTAG锁死
那样就换片子

网友:
这年代,做好事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网友:
如果是新焊的板子,要么jtag没连接对,或线序不对;要么m3的电源或复位不正常。

网友:
求助还要钱,真够黑的,是不是没弄对呀,上电路图

网友:
楼主仿真器用的什么硬件

TI的芯片用LM Link是比较可靠的,只要接对引脚,可以用Lm Flash Program来验证是否连接良好,811还要注意JTAG口死锁问题,建议先从可用的例程开始。

排忧邮箱xg_2004_sy@126.com

网友:
换根 USB 线,按照楼上的方法试试,不行的话换个 811 吧。

网友:
LZ的命题是:跟帖朋友自己定义命题,再解决。
好的一面是:集各家所长,将各位遇到的相关问题汇总。
只是,想不通为什么要收费解答问题,听起来咋跟现在流行的做老人好事赔钱很像。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么?这么多朋友帮忙 呵呵

另外,下次发帖求助尽量咱不收芯币了啊

网友:
呵呵林子大了啊

网友:
楼主没反应?看看电源跳线有没有接对哦。。。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引用 网友A:
If you want to use MDK to debug the EK-LM3S811 board, you must change the default image which is programmedinto. you can access embest website to get CoStellarisICDI.bin image and the Manual. CoStella ...

莫非也是EK-LM3S811-ND Rev2仿真驱动与设置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9206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