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PC1100系列GPIO端口不可控制说明。

楼主:
       使用LPC1100系列芯片一段时间了,其芯片头文件和内核文件等也更新了几个版本,在更新成新版本时发现了一下问题。主要是在配置GPIO端口为其他功能时发现不可控,通过对比发现问题是system_LPC11xx.c文件中的配置问题造成。

即:在此文件中缺少下面代码,导致AHB时钟没有工作,而不恩能够对IOCON进行操作,造成无法配置端口

#define AHBCLKCTRL_Val        0x0001005F              // 系统AHB时钟控制寄存器

  /* System clock to the IOCON needs to be enabled or
  most of the I/O related peripherals won't work. */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AHBCLKCTRL_Val;   /* 系统时钟IOCON使能,此位不使能大部分IO不可用 */

网友:
原来是这样。。

网友:
我想ARM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反而在新版本中少了这句,应该是把这句放到GPIO初始化中了,所以在库升级时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