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D题的一些个人建议(原创)

楼主:
关于衰减器:肯定用电阻网络,π还是T型都可以,但40DB+-2DB光用电阻很难达到,别说什么1%高精度电阻都是扯淡,我建议做35DB左右衰减器+10DB左右可调衰减量的衰减器达到要求精度。可调?不是浮云!提示:PIN二极管。
关于放大器:三极管+LC选频是必须的了。但LC回路用多了,极其容易自激,这60DB增益没有3级放大是无法完成的,至于怎么消除自激,只有看各位自己造化了。9018这种街管(和街机一个意思)也拿自激没办法,有朋友建议用9011,大家自己斟酌吧。提示:调芯中周自己绕制。
关于AGC:控制三极管基极偏置电压就可以控制增益,但增益控制电压如何获得?可以采用检波方式从放大器输出端获得,但一般二极管灵敏度很低,建议用IC做检波放大。提示:对数放大器。
也就这点提示了,希望大家不要放弃,最少把基本放大功能做出来,也对得起自己和老师。

网友:
看起来挺不错的,LZ做出来了?

网友:
这东西真难调啊?调了一天,衰减器都还没调出来,谁能指教一下啊!

网友:
基本要求啊。。。。能做出基本要求就是奢望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再提示下衰减部分和AGC部分么?

网友:
都三天了,还没有实现基本功能,怎一个惨字了得??

网友:
楼主分析得蛮中肯的,说的我们都懂,但是就是找不到解决办法

网友:
楼主不简单啊

网友:
a connection with the server could not be establish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