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电容爆了

楼主:
 如题,电源题,加上电压,电容爆了,吓到我了

网友:
电容爆掉一般都是电压太高

网友:
正好提神了

网友:
“砰”的一声,铝壳飞房顶上了,经过耳边,呼啸而过!

网友:
旁边一组也爆电容。不过声音没想象的大。

网友:
楼主要hold住啊

网友:
hold住啊,报电容很正常,前天有一组连续爆3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可能是反接电容,立马爆掉

网友:
爆了的飘过。。

网友:
电解电容的正负极接反了吧

网友:
恭喜楼主 又见炊烟啊!
一般是过压或者过流,接反也可能

网友:
爆了 几个 电容 和开关管.....    还好没事   可惜到最后还是做不成啊

网友:
反接和耐压不够都会爆掉,曾经爆过一个百微的钽电容,把周围的期间还顺走了一个

网友:
1、电压太高
2、极性反接了

网友:
威力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