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其妙啊!URXIE0不能置位!

楼主:
程序这样写的,感觉没什么问题,但是调试的时候就是发现URXIE0不能置位为1!
好奇怪,请教高手,这是为什麽!(IE1 |= URXIE0;指令错了么?

void Init_Sys(void)
{
  unsigned int i=0;                //To control the loop for clearing RAM
  unsigned int *ptr=(unsigned int *)(0x0200); //define a pointer for clearing RAM

  WDTCTL = WDTPW + WDTHOLD;     //close the watch dog timer
  BCSCTL1 = 0x00;

  IFG1 &=~ OFIFG;               //clear the flag of Oscillator Fault

  while((OFIFG&IFG1))           //Wait for OFIFG = 0
    IFG1 &=~ OFIFG;;
  BCSCTL2 = SELM1 + SELS + 6;

  P1DIR |= 0Xff;                //Set up port P1 -> Output
   P1OUT &=~ 0xff;              //Set up P1 output -> low

  for(i;i<512;i++)              //Clear the RAM (0200H ~ 05FFH)
  {
    *ptr=0x0000;
    ptr++;
  }

  TACTL = TASSEL_2 + ID_3;       //Set up Timer_A
  CCR0 = 0xffff;

  UCTL0 |= CHAR;                  //Set up the width of signal is 8 bits
  UTCTL0 |= SSEL1 + SSEL0;        //Set up SMCLK
  UBR00 = 0X60;                  //Set up Baud rate 0
  UBR10 = 0X00;
  UMCTL0 = 0X00;
  ME1 |= UTXE0 + URXE0;          //UART receive and transmit enable
  IE1 |= URXIE0;                 //UART receive-interrupt enable ---?
  P3SEL |= 0x30;                 //Select P3.4 & P3.5 to UART mode

}

网友:
你的头文件呢

网友:
头文件写在主程序里了,这只是一个系统化的子程,调试这段子程的时候后发现URXIE0无法置位!

网友:
请教高手帮忙,江湖救急!

写完发现没数据,用这个程序调试一下,就发现URXIE0不能置位,真的很奇怪!
我不知道是哪里错了!
请教高手!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Init_Sys(void);
void USART0_send(void);

#define Send_buff 0x0466

void main(void)
{

  P4DIR|=0x03;
  Init_Sys();
  WDTCTL = WDTPW + WDTHOLD;

   for(;;)
   {

     _BIS_SR(LPM3_bits+GIE);
   }

}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救急,谢啦!

网友:
你改下低功耗模式吧,改成LPM0

网友:
我怀疑是进入LPM3模式,SMCLK关掉了,UART没有时钟源,所以无法正常接收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去掉_BIS_SR(LPM3+GIE)这句语句,就是只运行Init_Sys(),观察IE1寄存器,还是不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火大了,直接写 IE1 |= 0xff; 结果
ACCVIE, NMIIE, OFIE, WDTIE都置位为1了,URXIE0和UTXIE0还是0, 到底是为什么呢,这两位我还要将其他哪个寄存器设置,才能访问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接删这句的话,全局中断就打不开了

网友:
UCA0CTL1 &= ~UCSWRST; 初始化UART状态机好像掉了

网友:
啊,真的啊,果然可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状态机掉了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啊,真的啊,果然可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状态机掉了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解决了就好,我也是看了下例程才看出来的,是UART的一个状态机电路,简单点就是里面的UART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就是给一次复位

网友:
原来如此,困扰了我两天了,感谢版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