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怎么用电池供电,我想做一个手持数字电压表。

楼主:
平时都是JTAG仿真的。

网友:
用模块噻,吧电池电压搞到3.3V不就OK了

网友:
直接两节电池供电就可正常工作了

网友:
手持数字电压表你选的是那款430的单片机,能说具体点么,这样才能帮到你吗

网友:
两节1.5V的电池串联就ok了

网友:
我觉得用一个锂电池做成电源模块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