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多级倍压器升压线圈发热严重

楼主:
师傅们请帮忙分析一下原因:我仿制了一国外生产的一个十二级倍压整流的倍压器,磁心还是用老外那个拆下的,初级匝数线径都一样,次级匝数也一样只是线径老外的是0.09mm,我用的是0.1mm.线圈烘烤之后与老外的没什么差别封胶工艺也很好,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做的这个发热很严重。

高压静电发生器

高压静电发生器

原装老外的

原装老外的

网友:
如果变压器没问题只能说是电路的问题了,注意电路的工作频率和驱动是否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