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D类的自激怎么消除,希望各位大神能帮帮忙

楼主:
级联产生的自激怎么消除啊 很纠结

网友:
只有减少级数。。

网友:
相位问题,

可以加相位校正电路,选陬合适的极零点,先开环看频响线,增一为0DB时的频率是多少,相位是多少,可以选取超前或滞后校正,

网友:
悲剧呀 减小放大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