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起步ABC之代码风格

楼主:
先说几句题外话,关于代码风格这部分,我非常努力地想把这部分写好,前前后后一共改了4版,但没有一版让自己满意,很遗憾!

我之所以愿意在代码风格这部分花如此之多的时间,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因为论坛里面大部分都是一些尚未从事工作的朋友,所以想尽可能地给朋友们一些自认为比较好的建议,可以帮助大家养成良好的代码习惯;第二是因为代码风格这部分本身就很重要,现在的工作越来越注重团队协作,优良的代码风格,本身就是对同事的一种尊重、就是团队协作能力的一种体现!

那什么样的代码风格比较好?我个人认为做到如下两点就OK

1. 从阅读代码的人来说,如果所写的代码,能够被一个新手或者刚入门者可以很轻松的理解,这样的代码,OK

2. 从阅读代码的工具工具来说,无论什么综合工具,综合出来的电路都一样,这样没有任何歧义的代码,OK

网友:
如何写出可以让人理解的代码(以verilog语言为例)?

1. 代码要比较好理解,最容易做到的就是把代码写短,因此在每个always语句块尽可能只处理一个信号,或者只处理一组相关度很高的信号(例如ram的读/写信号、片选信号); 2. 从代码格式上来说,写出比较好看的代码,遵从大家普遍认可的代码格式,也有助于对代码的阅读,所谓普遍认可的代码格式,可以参考下例: always @(posedge work_clk or negedge rst_b)//always语句顶格开始 begin // 每个always 块都以begin开始,以end结束,且begin和end前都空4个空格 if(!rst_b)//begin 和 end 之间的语句相对于begin和end,都空4个空格 begin signal_out <= 1’b0;//所有赋值语句相对于begin语句,退后4个空格 end else if(condition) begin signal_out <= data_in; end end 3.对每一个代码,都应该添加一个头文件,所谓的头文件,其内容可以包括:代码编写人的名字,代码编写的时间,代码的版本号,以及每次代码修改时所做的改动的相关说明,代码能够实现的功能,代码所使用的算法简单介绍,信号时序图等,参考下例: // ----------------------------------------------------- // // author : tx_xy; // 2011-9-3 // ver 1.0 // function describe // timing describe // ----------------------------------------------------- // 4. 代码要容易理解,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定义信号名称时要易懂,能够做到望文生义,当然还需要详尽的注释 4.1 所有输入输出的信号都必须要有说明; input [7:0] image_data_8_bit; //input data from ccd output sram_odd_wr; //odd image data sram write enable, 1 = write, 0 = read output sram_even_wr; //even image data sram write enable, 1 = write, 0 = read 4.2 代码内部所有定义的reg和wire信号,都必须要有说明; 4.3 对一个always语句块,建议都描述其实现的功能; 4.4 根据算法流程,或者数据通道流向,从前往后安排代码;在算法实现过程中,建议按照算法实现步骤,每一个步骤所对应的always语句块都标注清楚属于算法的哪一个步骤!

PS:晕了,这个回复,怎么排版才会好看点呢?

网友:
 1. 从阅读代码的人来说,如果所写的代码,能够被一个新手或者刚入门者可以很轻松的理解,这样的代码,OK; 2. 从阅读代码的工具工具来说,无论什么综合工具,综合出来的电路都一样,这样没有任何歧义的代码,OK!

网友:
楼主定义的这两个标准是FPGA是深入理解FPGA后提炼的精髓。也是从事FPGA工程人员的终极目标!

网友:
不容易啊

网友:
写的很棒 深入浅出~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