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TPS63001啊?

楼主:
用了 2片TPS63001,烧了2片,好象都是温度很高,L1脚对GND已经击穿,用过朋友指点下,用这个片子要注意什么!

电感已经按推荐型号使用了!

网友:
你的应用条件是什么呀

从你的描述看,是芯片里面的接在L1和PGND之间的MOS管挂掉了,这个管子挂掉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过流,一个是过压。
发个图上来看下吧,不知道你的应用,不好分析。很有可能是你L1脚的电压太高击穿了里面的MOS管,这样开关管再导通的时候就相当于短路,肯定会过流烧片子。

网友:
现在问题应该跟器件布局,走线有关系!
尽量缩短了输入外围的C,L就可以了!目前还没有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这些内置开关管的DCDC芯片在layout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输入电容要尽量靠近芯片(不光要靠近Vin,芯片地也要靠近)。因为内置FET的DCDC在开关开通瞬间会抽取很大的电流脉冲,如果没有靠近的去耦,那么里面的逻辑不能够正常工作。其次电感也需要靠近芯片,尽量把动端(波形为高频方波的点)最短,否则也会容易呢引起干扰。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我写的那个开关电源纹波抑制与布线的帖子,板上寄生电感和电流变化率是导致电源纹波或失常烧毁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