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通信编解码芯片

楼主:
    有没用MSP430做红外遥控的大虾?

    红外通信部分用编解码芯片,有没有类似与PT2262/PT2272,但外接键盘可接4*4或4*8的编解码芯片?

网友:
    谢谢!

    PT2262可通过单片机外接4*4矩阵键盘!最多可外接8*8矩阵键盘!

网友:
    再问一下:有没有直接把单片机串口输出的数据转化为红外码的编码芯片,即串口转红外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标准的红外通讯就是一种usart通讯的改版
lpc1114支持红外模式的通讯样

Arduino 兼容的  maple

网友:
    谢谢!

    不能换MCU,急需串口转红外编码发射芯片。

    有红外转串口解码芯片,怎么就没有串口转红外编码芯片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ti的TIR1000PSR

Arduino 兼容的  maple

网友:
    它的传输距离有多远?能达到5米吗?

    好像没有用它做遥控器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芯片只是实现usart到IRdA协议的转换
收发器用TFDU4101-TR3

这个是用来做红外数据传输的   不是做遥控器的。遥控器不需要这么高级的。

Arduino 兼容的  maple

网友:
    哦,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PT2262可通过单片机外接4*4矩阵键盘!最多可外接8*8矩阵键 ...

TM2262 可以看看,完全替代PT2262 价格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