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x1304

楼主:
max1304的4脚和7脚,就是模拟采样通道0和通道2,是通的么?为什么我们新买的芯片这两个脚就是通的啊?

网友:
不应该,但你是怎么测量的?

网友:
求助~

找到原因了,是买来的芯片有问题,换一家买就好了~
另外想请教有没有用过相关芯片的啊,能否指教,为什么读不到值啊?所有转换通道全开通时,模拟量接0,结束转换标志没变化啊,读不到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