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波段的电源滤波电容如何选择

楼主:
ku波段的电源滤波电容如何选择

是倍频上去的有五路频率各不相同

网友:
电源部份常规选择,大小电容搭配,纹波尽量要小,芯片、功放特别是LNA的去耦电容要用10p、100p和0.1uF的组合,务必控制好分布参数。

网友:
分布参数如何去控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