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电赛题和2009电赛题优劣比(专科)

楼主:
2009年专科题出题非常有创意,今年(2011年)专科题出的就不尽如人意。

大家找出来比比就知道了。

下面就09年和11年专科题做一个比较。

09年控制类的题是路灯控制器和光电笔,这两个都非常有创意,其比例扩大后都有实际推广价值,而且从知识面分类看都是模数混合型滴,这两题要做出来起码都必须四天三夜时间。

11年控制类的题是翻板控制器,这个题除了单片机,还是单片机,没有什么电路需要你设计的,几乎只要你买到了角度传感器就没有悬念了,而且这个玩意儿没有任何的实际推广应用价值,如果原材料具备,半天时间一个人安装支架、翻板等非电路部分,另一个人焊接小系统板(含L298和电源,完了),再一个人开始写报告,下午就可以编写程序了,半夜里就成了,第二天就边测试边修改,完了。

09年模拟类的题是功率放大器(含测试功能),也是具有一定创意的,特点是规定用场效应对管做功放,再一个特点是电压放大倍数极大(1300多倍),考核大家怎样用场效应管做功率输出时的效率的提高知识,以及大倍数放大器设计时放自激和宽频带的知识,以及交直流参数变换和测试的知识。

11年模拟类题有两题,波形回放一题本不难,07年就考过了,但是出题者要求一个50mW把大家都限制了,即:就差规定用MSP430单片机了,对手头上没有430mcu和对430还不熟悉的就基本判了死刑。而且更操蛋的是,基本题50分,并没有分类,预示着他有权对仅仅因功耗超标就扣50分。

11年模拟类另一题,电阻测量仪,创意还是不错的,不能一棍子打死,难度在于10M欧姆档位的设计,我想用高精度(低速即可)AD转换器(如ICL7135)去分辨因并联产生微小变化的电压而换算得到结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 被楼主一分析 感觉清晰了不少 话说今年出题人是啥思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对于控制理解得太简单了,如果想通过电机直接控制角度,用传统PID算法很难实现,题目中是留有陷阱的。比较正确的思路是先控制电机的转速,通过转速再来控制风力,从而控制角度。也就是将两一个三阶系统分解为一阶系统和二阶系统,这样调试起来才能容易些。否则要做到指标也是很困难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学生压根就仅仅用了P,固定I,没有D,自己测试说是妥了,等进城测试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摆一天就做好了。。。 楼主太理想。。

网友B:
电阻测量仪中 AD转换器有内阻啊 用万用表也测不出来 尤其是在测量上兆的电阻时候 总是测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测量仪中 AD转换器有内阻啊 用万用表也测不出来 尤其是在测量上兆的电阻时候 总是测不准
电阻测量仪要考虑用积分型AD转换,输入电阻要大大的,分辨率要高高的,参考典雅要稳稳地,对被测电阻供电的电压或电流(其中之一)也要稳稳地。

网友:
事实证明,仅用比例控制,固定积分,整定很简单,能控制在正负5度,省测试被留下用于冲刺国家奖了。

网友:
今年好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