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4/LPC11U14和LPC1343对比学习(六)I2C

楼主:
这三种芯片在I2C总线方面是基本一致的,但是LPC11U14的I2C管脚功能要强大一些增加了真正的开漏设置功能。它们的特点大致如下:

网友:
由于I2C管脚是开漏输入,所以需要外接上拉电阻才能输出高电平,所以在使用这两个管脚作为GPIO时也需要接上拉电阻。总线配置如:

    需要注意的是上来电阻与总线速度成反比,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设定。

网友:
寄存器和结构在这里就不介绍了,网友可以自行查阅手册,下面是I2C的初始化函数:

    I2C的控制函数比较多,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I2C写EEPROM时,要延时毫秒级,否则可能会不成功;在按页写输入时,需要注意也大小和页地址。

网友:
有很多人不喜欢使用硬件I2C,而是使用模拟的I2C总线。说实在的硬件I2C如果寄存器设置正确,更容易,更方便实现I2C控制,而且非常容易控制速度,而模拟方式恐怕相对比较麻烦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这里IIC写EEPROM的延迟毫秒是在哪里延迟呢?我的IIC使用的是中断实现的,是在读写完一次后延迟呢?还是在IIC的处理过程延迟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读不需要延时,写需要,可以写完后延时,即下次与本次写之间需要延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已经明白~ LPC1114能不能使用查询方式来写IIC函数呢? 相对来说 那个方式更好些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可以,甚至可以用模拟方式,至于那个好,不好说,我一直都是用查询方式实现的,不太赞成用模拟,比较单片机有这个总线,就该应用。
    中断方式可能使用CPU少,效率会高一些,不过出了问题中断方式相对不好找原因,而查询方式稍微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