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elllaris系列ARM烧程序时如何加密

楼主:
今天在用Lm Flash Programer软件对LM3S6432芯片进行编程时,忽然发现编程页面没有加密可选项,随便烧了个程序,然后用第3页的读取芯片内容到文件,居然能把内容全部读取上来,又去TI官网上Down了个最新版本的Flash Programer,发现界面基本相似,也没有介绍加密程序的介绍。

请教一下同行和TI专家,在生产过程中到底如何对芯片进行加密,如不能加密,这可是个大问题。

排忧邮箱xg_2004_sy@126.com

网友:
顺便把官方的最新版Lm Flash Programer软件贴上来

在TI官网上Down软件感觉有些复杂,注册完后还要填一大推内容调查诸如用在什么产品上,用了那个型号的芯片,呵呵,有这必要吗。

LM Flash Programer最新版

排忧邮箱xg_2004_sy@126.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将 JTAG 禁止,一种是通过 MPU 将 FLASH 一些区域设置为不可读。
我也感觉是 TI 下载东西不方便,谢谢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academic的建议,但如果将JTAG口锁死,没有解锁功能的芯片,那芯片也就变成OTP的了,再也没法更新程序了。而可以用LM-link解锁的芯片,是可以先解锁,然后可将程序Flash区的内容读上来的。
第二种方法,这加密也有些太复杂了吧,是指通过运行先前下载的程序,将Flash区的有些区域设置成不可读吗?然后JTAG口也没法读取出来,达到保护程序的目地,对吗?还真没研究如何实现这个功能,
通常的芯片加密是有个加密锁,加密锁一旦上锁,Flash程序不可通过JTAG口读取,而通过全片擦除可以开锁,因为全片擦除已经将芯片清空了,所以盗版者无法通过简单的方法来窃取烧写文件。而暴力破解通常是采用非常规的手段,在不清空Flash程序区的前提下,破坏了加密锁,然后直接将内容直接读取上来。
如果Stellaris连加密锁装置都没有,那要提取芯片中的程序,费不了多少事的。

排忧邮箱xg_2004_sy@126.com

网友:
这个系列的芯片加密确实是个大问题,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久,在程序的开始部分把JTAG口设置为IO口,应该是最简单、可靠的办法了,TI第三代MCU都支持软件解锁的。我的做法是这样的:首先将Bootloader下载到MCU中,然后通过Bootloader烧写主程序。如果想改用JTAG调试程序,删除主函数中JTAG加密程序,通过Bootloader重新下载一下,JTAG口就可以使用了。不过,我还不确定TI提够的Bootloader程序是否有bug,主程序是否有通过Bootloader被盗取的可能性。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在产品量产后,真的想保护程序不被读出,请把JTAG/SWD引脚配置成GPIO,这样就无法通过JTAG/SWD读取芯片Flash内容。如果通过LM Flash Programmer对芯片解锁,解锁成功后,会自动把FLASH内容擦除。这样,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可以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将 Jtag 配置成 IO 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是将通过寄存器直接将 Jtag 禁止

网友:
Jtag的方法只是禁止非法之徒从jtag盗取程序;要彻底锁住jtag,可以通过CCS将熔丝烧断。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情回复

根据专家的建议及大家的经验,基本上理清加密方法了,对于有JTAG解锁功能的芯片,程序运行时先将JTAG口锁死,要重新升级程序时,解锁后重新烧录。
对于没有JTAG解锁的芯片,要预留特殊方式进入JTAG口,免得自已把自己OTP了。

排忧邮箱xg_2004_sy@126.com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还是在芯片中加上加密位较为合适

通过JTAG口可在校验完成后,执行加密指令完成了芯片的加密较便于通常的使用。

排忧邮箱xg_2004_sy@126.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新的片子好像有加密位了,我都是通过MAC加密的,自己做稳当,别人读去也没用

网友:
确实可以做FLASH保护,不过这样以后片子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