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通过软件来控制外部设备电源开关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1-09-04):
那种通过软件来控制外部设备电源开关是怎么做的?
经常都看到这样的设备,主控软件采集设备的工作参数,然后根据一定的极限值可以报警,达到一定极限值的时候可以切断设备的工作电源,以保护机器或设备,请问这种软件控制电源开关是如何实现的呢?我对硬件不熟悉!
如何
设备
WindowCE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其实就是一个传感器的使用问题,一般我们不可能用CPU直接采集这种值,都是通过精密器件实现分压实现,然后算出负载上面的电压。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用表直接测出实际值,然后修改程序参数就可能实现相应控制。

网友B:
想切外部电源
那是强电一般得晶阐管。再有小点的用COMS管,还有的并不是切断的,比如,不发波了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