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lag的疑问

楼主:
我在main函数中 Sem_F=OSFlagCreate(0,&err);

我在第一个任务中   for (;;) {
      OSFlagPend(Sem_F,(OS_FLAGS)3,0,0,&err);

我在第二个任务末尾        OSTimeDly(1000);             //延时1S
        OSFlagPost(Sem_F,(OS_FLAGS)3,1,&err);

第一个任务优先级高,第二个任务优先级低,我希望先执行任务2,在执行任务1.为什么任务1会直接执行,结束之后在执行任务2呢?完全没有理会OSFlagPend

网友:

原因:创建OS_FLAG_GRP时,OSFlagFlags 置0;
执行OSFlagPend(Sem_F,(OS_FLAGS)3,0,0,&err);要求wait_type参数为OS_FLAG_WAIT_CLR_ALL,刚好满足要求。
flags_rdy = (OS_FLAGS)(pgrp->OSFlagFlags & flags);
此时flags_rdy 等于 flags

网友:

如果创建Sem_F=OSFlagCreate(0,&err)时,第一个参数为1 or 2 or 3,则就会挂起任务1.

网友:
建议好好看一下OSFlagPend 函数的描述部分,理解OS_FLAGS flags参数,其不同于OSFlagCreate的OS_FLAGS flags;
OSFlagCreate的OS_FLAGS flags 表示flags 当前状态。
OSFlagPend的OS_FLAGS flags 表示要对那些位进行比较。

网友:

请参考附件。对flag有更深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