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定时器A来捕获多谐振荡电路的高低电平的时间

楼主:
各位大神,本人菜B!虽然不是为了参加什么竞赛,但挺想学习下430单片机的!初学者,而且谁可以跟我讲下时钟起振的关系?顺便弱弱地问:如何用定时器A来捕获多谐振荡电路的高低电平的时间(能给出代码最好,我想要个完整的,这样我可以学得更清楚)

网友:
430内部有振荡器但是需要接外部的无源晶振(即晶体),才能实现一个完整的振荡器。
430的里面还有DCO,称之为数控振荡器,具体的实现没有公开。你可以在数据手册里面找到外接晶振的振荡器说明

网友:
这个压缩包是430的示例代码,都是官方公布的,基本上没有错,对于定时器捕获的操作里面有示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用定时器的话一定要外接振荡电路才能使用定时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先看看啊,哥们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要看选择哪个时钟源了,选择内部DCO为时钟源的话就不需要外部晶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问题你帮了好多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