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中如何查看一条语句执行的时间?

楼主:
请教各位,如题,在IAR中调试程序时如何查看一条语句执行的时间或者一个延时函数的延时时间?灰常感谢~

网友:
看汇编执行的时间!汇编每天指令有执行的时间!

网友:
回复 楼主:

LZ,好。
在仿真时,View -> Register -> CPU Registers 下有个CYCLECOUNTER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啊,那一个周期是怎么算啊,430指令都是单周期指令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都是单周期,在user guide手册里有430的汇编指令,指令周期和寻址方式有关。

网友:
回复 楼主:

永远的不知说的是,在用户手册中友详细的说明,那些是单周期的,哪些是多周期的

网友:
哦,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