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windows驱动,需要懂得 windows操作系统原理吗

楼主:
写windows驱动,需要懂得 windows操作系统原理吗

网友:
同问,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
简单的开发是不太需要的,但需要知道OS提供的API和运行流程,但是如果复杂的就需要了解底层原理。

慢慢来吧,搞多了就熟悉了。

网友:
懂一点还是有好处的  但是需要什么的时候在查资料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