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618不接任何电路,直接用自带的ACLK时钟能输出波形么

楼主:
顺便问一下:msp430f2618不是有自带的晶体振荡器么?还要接振荡电路来起振?晶体起振用来干嘛的?刚接触 ,新手求大神清楚形象地解答

网友:
这个没试过,你选择的是内部时钟DCO,这个时钟的精度很低,所以需要外部的32768Hz的晶振电路来来修复和调节,校准DCO的时钟频率。估计不接一样的工作,但是要求严格时序的东西就不行了,所以最好接一个。这个晶振在电子钟表上都有,找个费的电子表弄一个下来!

网友:
MSP430上有四个时钟源,分别是LFXT1CLK,XT2CLK,DCOCLK,VLOCLK,这四个时钟源是真正提供时钟信号的,其中LFXT1CLK、XT2CLK需要接外部晶振,DCOCLK、VLOCLK是内部振荡器。
而ACLK,MCLK和SMCLK三个时钟信号可以从上面说到的4个时钟源中进行选择。
外设和CPU的时钟信号又可以从ACLK,MCLK和SMCLK,三个时钟信号中选取。
guosiyuan,这样说你明白一点不?
不清楚的话,咱们继续交流

网友:
我给你上传一个用户手册,你看看5 Basic Clock Module+ 这个章节

MSP430x2xx Family User Guide.pdf

网友:
回复 网友A:

懂了!谢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