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电源芯片,大家一般选什么?

楼主:
dsp供电电压为 3.3和1.8V ,大家是如何考虑去选电源芯片的。用哪家的LDO?

网友:
我当时做2812的时候,默认就是318啊 也是ti的

网友:
TI给自己的DSP做了很多电源方案,你可以参考下他的网页的电源管理这个部分,可以直接找到可用方案

网友:
恩,正想去ti的官网上看看呢。不过ti的 方案在价格上好像优势不大

网友:
如3楼所言,TI的电源方案很多,也非常适合TI自己的产品比如DSP。
价格只是参考的一个小小的方面,特别是在高频产品中,更需要一个坚实的电源基础。

网友:
C2000的频率其实不算高

网友:
大部分应用环境下,都不会出现因为其频率带来的EMC问题。

网友:
楼上这话如何理解

网友:
layout PCB的时候,经常要考虑EMC问题。其实EMC总是有的,只是在什么时候对你的系统产生影响。推出系统中高频的部分会对其他部分产生影响。
C2000的频率不是非常高,对比与C5000和C6000。因此在PCB上,只要遵守必要的原则即可。

网友:
对C2000中只要遵守简单的原则,一般就不会有问题,比如3W原则。走线时注意电流环路,地环路。电容放置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