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实现多路输出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
要做个LED驱动电源,五路输出,在讨论方案的时候,导师认可了用恒流源实现多路输出,每一路用单独的开关控制以实现恒流,现在有点迷糊,想恒流用电流控制性PWM控制开关就可以,那为什么要用恒流源,稳压源就不可以么?

网友:
劳烦哪位大侠给指导下,是问题太简单了,还是很无厘头?

网友:
 这个问题有些难,看标题是想问多路恒流源如何实现,但帖里却像是在质疑用恒流源的必要性。
 对于前者,既然能做一个恒流源那么应该也做多个;对于后者,是跟具体的用途、电路、器件紧密相关的,不太好说。

网友:
现在的LED都是恒流驱动方式

网友:
可以避免开关输出文波对电流的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后面的意思,LED要用恒流源驱动,并且需要多路输出,每路输出恒定的电流,导师说用恒流源实现多路输出以提高负载交叉调整率,是想搞明白为什么一定要用恒流源,而不是稳压源?
今天想了一下,是不是恒流源、开关、电容组成电路可以实现恒流,就跟稳压源、开关、电感组成电路实现稳压一个道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没太看明白,能说详细点么?是输出电流纹波会比较小的意思么?谢谢~~

网友:
为什么控制LED要用恒流而不是恒压

 第一,LED的亮度基本是和流过LED的电流成正比的。
 第二,由二极管的V-I特性曲线可知,LED的正向电压和电流并不成正比。

 第三,由于V-I曲线非常陡峭,正向电压稍动一点点就能使电流剧变,因此用电压控制亮度很困难,应该用电流控制。

 第四,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会随温度漂移,即使能做到精确恒压,一点温漂也能使电流剧变。

网友:
仙猫说的非常的好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去看ti的片子,比如tps61042的datasheet,这种芯片没有用current sink进行恒流控制,LED的电流会跟随输出文波抖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啊,是我没表达清楚,我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用恒流源来实现多路输出,而换成稳压源就不可以,谢谢耐心的解答~~先不纠结于这个问题了,先往下做吧。再次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学习下~~

网友:
Current Sink恒流源和基于电感的boost或buck电路都可以实现恒流,前一种噪声小,灯的亮度比较纯净,基于电感电路的恒流源是开关电源类型,噪声会大一些,灯的亮度会有看不见的小闪烁。
具体用那种要看你的应用场合,current sink恒流源虽然好,但是它受限于电源电压,如果驱动白光或蓝光LED,你的输入电压通常不能小于3.3V, 但开关电源类型的输入电压范围可以低至2.3V,非常适合电池类应用。
如果不计电路成本,肯定用current sink恒流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LED的亮度基本是和流过LED的电流成正比的。 第二,由二极管的V-I特性曲线可知,LED的正向电压和电流并不成正比。
 第三,由于V-I曲线非常陡峭,正向电压稍动一点点就能使电流剧变,因此用电压控制亮度很困 ...

学习了!!

网友:
因为LED串联才会涉及到横流问题

驱动多个LED 时人们会考虑使用并联还是串联,但最终人们还是倾向于串联原因:电路布线简短,即使是非要有并联单元是也是出于混联状态,先并后串。
当确定连接方式后你提到的 LED驱动电源横流问题就简单了,有人已经用图表说明过了,电流决定亮度。横流时LED的功耗相同所以寿命也基本平衡。并联就参差不齐。

网友:
楼主实现了吗?我的毕设也是这个,但是我太菜了,搞不出来

网友:
LED都是恒流驱动 保证灯珠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