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ADC有点不明白

楼主:
就是ADC引脚输入的问题,这个引脚输入是随便设定的吗。我看了参数手册没发现类似的答案,

网友:
难道说是把引脚设定为模拟输入就行了,然后他自动映射吗

网友:
MCU的AD输入脚是多功能的,配置成模拟输入即可,有些MCU只要使能AD模块不需要配置IO即可自动进入模拟输入态,具体去看器件手册,一定会有说明的。

网友: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没有特殊说明,则都属于前文后者的情况即使能AD即可。

网友:
嗯,前两天刚好看到stm32的数据手册,发现是有这么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