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S08运行不稳定,极易出错?

楼主:
1 临时变量或非直接页内存的全局变量经常不起作用,赋值赋不进,换成zero_ram区的全局变量就OK了;

2 临时变量或非直接页内存的全局变量容易引起程序出错,换成zero_ram区的全局变量就OK了;

3 有浮点运算时出错率大增;

4 有中断函数时出错率增加;

如:

程序写法一:(会出错,Table_test算出的常是完全不对的值;或者每次算出的值不一样,会有微小跳动)

void Cal_Test(float *Table_test)
{
        unsigned char i=0;

        for(i=0;i<100;i++)

        {

                 Table_test+=0.0045*i+123.456;

        }
}

程序写法二:(会出错,Table_test算出的常是完全不对的值;或者每次算出的值不一样,会有微小跳动)

#pragma DATA_SEG DEFAULT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0;

void Cal_Test(float *Table_test)
{
        for(i=0;i<100;i++)

        {

                 Table_test+=0.0045*i+123.456;

        }

程序写法三:(能得到正确结果)

#pragma DATA_SEG __SHORT_SEG MY_ZEROPAGE     //开始 0 页数据定义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0;

void Cal_Test(float *Table_test)
{
        for(i=0;i<100;i++)

        {

                 Table_test+=0.0045*i+123.456;

        }

单片机:mc9s08qe4/8

编译环境:freescale codewarrior v6.2 试用版(破解版)

不知各位有没出现类似情况,这是MCU就这水平,还是编译器设置问题,还是编译器有问题?

网友:
这个跟芯片无关,是程序编制或编译选项的问题,建议楼主仔细去看看编译软件的相关说明。

网友:
这个问题真没遇到过,应该是codewarrior设置问题
关于浮点,不知道楼主在创建project的时候是否选择了浮点支持,默认cw是不选择浮点支持的,那计算出的东西误差就大了。

网友:
hi,我比较好奇的是你为什么能算对。Cal_Test函数的参数是一个float指针,可是for循环里面的运算表达式是对这个指针运算,并没有对指针指向的存储单元运算。我猜你的原意,表达式是不是应该加个*,*Table_test+=0.0045*i+123.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