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了解你手中的usb线和杜邦线吗?

楼主:
    对于搞弱电的童鞋们,我们身边肯定有不止一根USB线,不止一根杜邦线,可是你了解他们吗?

在一次点亮7寸触摸屏的时候,我用了一根USB线外接电源驱动,可就是不稳定,总是花屏。咨询老师,老实说你用的USB线材太差劲,当时还不懂就上网google了。搜索结果如下

   USB线上一般都标有28AWG/1P,26AWG/2C等字样,这两个参数就是USB线质量的标准,咱先说AWG,P,C的意思。AWG(American wire gauge)美国线规,P是Pair(线对)的简写,C是Core(单芯)的简写。那么28AWG/1P,26AWG/2C的意思就是28线径两根,一对绞,26的线两根,单独分开。在USB线上也就是说电源线是26线径,数据线28的线径互绞在一起。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我的USB线带不动7寸屏呢,问题就出在usb的电源线上,当时我的USB线的电源线径是28AWG的,线太细导致压降太多,供给能力很差。

   咱的杜邦线上也有标有24AWG等字样,着同样说的是线径,所以你在买线时一定要看清楚了,别光捡便宜得买,到时候出问题吃亏的是自己哦

                  线径对照表

顺便打一下小广告哦

创凯电子 http://shop67355099.taobao.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详细的说就是电流不够大,当电流大时,一点点的电阻都会产生好多压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用到才搜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你只给一个开发板供电28线径的电源线就够了,26最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的

网友:
我当时用的是特殊情况,前面已经声明,呵呵
给七寸触摸屏供电,用外接电源也不行,总花屏

网友:
http://shop67355099.taobao.com/
承接项目,有意者联系921211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