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C题大家可否谈谈自己的设计思路

楼主:
不知道有多少人的小车完成了功能,,求高手赐教 [ 本帖最后由 baixichi 于 2011-9-5 13:04 编辑 ]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家都要跑多久呢?这个速度能有多少分啊?每一个功能都说速度越快越好 什么样算快...用坦克车的好悲剧 [ 本帖最后由 missforever 于 2011-9-5 14:09 编辑 ]

网友:
能够把超车部分做出来的就算很厉害的了,速度现在我觉得已经不是很重要

网友:
超车做不出,基础部分就完成不了啊…

网友:
我们这组用的蓝牙通信,其实除了蓝牙和红外传感器就没其他东西了,而且车还是直流减速的,都没有用步进。 到达超车线之前,几乎都是在寻右边界线,当扫到超车线时(我设的是扫到第五条线,算上起跑线,到超车线已经扫了3条,为了保险起见还是设的扫5条而不是4条或更多),直行,一直扫到右边界线停止,程序就从这里不同了,跑一圈的时候直接沿右边界线走就可以了很简单,跑完后实行第二套跑法(开始设置启动键时就设置了两个,一个是单车跑一圈的,一个是超车跑while((P3&0x10)&&(P3&0x08));)超车时,甲车先跑到最后那条转弯线停,乙车在超车线那儿已经停了,等待甲车到达最后转弯线发蓝牙信号让乙车进入超车区,当乙车进去超车区扫到左边界线时停,然后发信号给甲车让甲车沿右边界线一直后退到扫到后面有黑线,就是边界线那儿停,然后通知乙车出超车区,当乙车扫到最后的超车线的时候通知甲车前进,每一圈下来两车的间距都是一样的,不会因为位置问题发生碰撞。 还有,最开始时,甲车先延时一会儿,再发蓝牙信号通知乙车出发,这样就可以只开甲车启动键就实现两车同时起跑了,其实这次的小车很简单的,还没有坦克打靶难(我这是第一次参加,打靶是暑假练手做的)。不过很可惜的是我们小车到测试场地时,红外传感器灵敏度发生了问题,导致甲车后退时到了黑线的地方没扫到掉下去了。 还有,比赛居然不能带自己的跑道,大家都是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我们只用到红外。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晒晒照片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也是一样,,实力差距有点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超车最关键。。。

网友:
我们用的是红外和超声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全都完成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作品要所有测试完才能拿到,现在还待在测试点呢……

网友:
公布成绩了,我们得了一个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