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里写延时函数后 执行无效 移到MAIN中就好使

楼主:
我写了一个外部中断函数 ,中断里面就是 把一个小灯点亮 延时 熄灭 ;

但是把函数写道中断里面执行就不好使;如果使用标志变量控制小灯  再把小灯函数写道main中  ,程序就可以执行,请问为什么?

下面是  不好使的函数  :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5);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8|GPIO_Pin_9);

 delay_ms(100);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8|GPIO_Pin_9);
}

网友:
你中断函数没声明吧

就是没有在相量表中声明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声明了 ,这个已经调通了,而且我知道这个编写的很烂;
但是我主要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中断里面加了延时不行了,就是这段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8|GPIO_Pin_9);

delay_ms(100);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8|GPIO_Pin_9);

而我把他移到main中就可以了;  是不是在中断函数中都尽量不写延时函数啊?   但原因是为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样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5);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9);   //点亮LED
        Delay(50);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9);
}

就是这样就挂了;
LED亮了,但是后面的延时后的熄灭却没执行。

网友:
你的外部中断是怎么什么触发的?
如果是按钮的话,要注意抖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