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比这个更精确的过零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你的图,打不开。

网友:
图应该通过附件上传

网友:
有没有跟好的过零电路

我的图附件

网友:
比较器
这个不进去把?

网友:
输入回路什么意思啊,感觉要接个地吧

网友:
单片机控制    稳压5V

网友:
下面不是一个N  就是地

网友:
这个电路的死区比较大,且只能检测半周信号,能不能用要看楼主需要过零信号来干什么。

网友:
调光的话可以,不需要最大相角的,但必须每个周期都进行过零检测,需要使用交流光耦或者使用两个普通光耦。

网友:
 俺最近遇到点可能需检测交流过零的类似问题,目的是希望做到两个不同步的交流电尽量平稳地切换,也想到了用这个办法。觉得这个简单电路虽不能准确判0,但只要有处理器/软件配合,就能预测下一周期的零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