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过Altera FFT IP 核的大牛们,help~~~~~~~~~

楼主:
本人做项目中需要调用 Altera FFT IP 核  是没授权的那种,有提示限时一小时。为什么我每次仿真的时候功能仿真没问题,时序仿真就是错的呢?

功能仿真

功能仿真

时序仿真

时序仿真

网友:
FFT 应该不需要调用ALTER 的FFT IP核,直接用VHDL自己搭个积木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要做的是4096点的  我就先用64点的试验下  结果就出来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功能仿真没问题 时序仿真有问题

那就检查时序约束 看是否有 timing error 。。。

网友:
这个问题可能你没注意到,FFT如果用乘法,一个乘法操作最好等1个时钟后,取结果,否则拿到的数据不正确。

网友:
楼上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