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功率测量系统 设计完成

楼主:
RF功率测量系统,初步完工

以下是源程序、电路图和PCB文件。

程序有两个版本的分别是3.2寸TFT驱动为ILI9320、2.8寸TFT驱动为ST7783。

其中3.2寸的程序不完整,由于该屏过大,安装失败,实现功能全部在2.8寸上。3.2寸只是简单的TFT驱动成功,给需要的人,之前做的一个TPMS的项目刚好用到了,随手移植了下。

RF Software.rar

网友:
简单的说明下目前实现的功能,由于手机拍摄不清楚,直接用图片描述界面操作:

1、上电显示该界面,点击【校正】能够配置相应的RF频段,目前能够实现2.4G、868M、433M、315M四个常用频段的切换,频段直观显示在"RF功率测量系统"字样后面。切换之后分别有不同的电压和功率的对应关系,由于缺乏大量实验,目前公式只是简单的使用四个用于区分,有待后期大量实验标定。

2、使用同轴电缆连接待测的RF至本系统的射频头上,点击【测量】依次测量八次并在第八次计算出平均电压和功率。

3、点击【清除】实现数据清屏,缺省值显示"----"同时系统内部清零测量指针,等待下一次测量。

4、点击【发送】能将测量的原始数据通过内部信息打包命令发送至串口,目前已经写好PC端接VB程序,通信正常,有待优化界面。

5、点击【系统】能够看到系统的CPU、Menmoy、Flash、系统电压、温度等值,后期还需要将系统温度加入【校正】按钮功能下面,实现温度补偿,让AD8318能够更准确的测量dB值,试验中发现AD8318在工作中温度有很大提升。

6、在系统界面下触摸屏幕左上角,能够回到主界面上,重新进行测量,目前【曲线】功能还未做好,发现曲线算法有点复杂,搞了很久没能搞定,有待后期改进。

总结:完成之前DIY计划上的基本功能,曲线功能是设计中打算添加的,等时间充裕的时候添加。目前手上还有5片PCB全部送出,欢迎大家拍砖,等明天用同事的手机拍几个工作中的照片吧,自己的像素太低了,哎 。。。

网友:
看了下要求需要发帖纪录过程,这里简单的分享下自己遇到的问题:

1、由于各种外设,主要是TFT的代码子函数很多,而且里面的局部变量很多,所以整个程序导致堆栈溢出。

修改这三个值即可。

2、其次遇到的问题就是对于触摸屏这一块,SPI的操作很讲究,大家可以看下代码部分。还有一点问题需要注意,设计中未采用INT引脚中断,而是采用定时器扫描Touch的,而且会存在Touch的一个延时有点类似键盘去抖一样,这个值需要权衡好,我使用的大约是1/3秒的扫描频率。对于每次扫描进去获取的坐标需要进行清零。不然会导致在点击测量时二次测量。

3、关于程序中的部分变量是作为重要的标志影响多个程序的状态,而且存在部分清除的概念,之前还一直想如何去弄,其实只需要将某些地方需要清除的时候保存该标志到另外一个全局标志,比如程序中的测量次数,之前让我头痛了很久。

最后说一下那个为什么会堆栈溢出的问题:

对于一个完整的程序,在内存中的分布情况如下图:

  代码区

  全局数据区

  堆区

  栈区

  一般程序的由new产生的动态数据存放在堆区,函数内部的自动变量存放在栈区。自动变量一般会随着函数的退出而释放空间,静态数据(即使是函数内部的静 态局部变量)也存放在全局数据区。全局数据区的数据并不会因为函数的退出而释放空间

详细的可以参考个人空间里面的一篇文章:面向过程设计中的static

网友:
有没有实测的精度等参数
Arduino 兼容的  maple

网友:
真的像素不行 界面拍着相当模糊,像屎一样的。。。

网友:
楼主要准备一下演示视频和文案的齐整,这关系到最终的名次评比。

网友:
今天赶出来的文档:
《RF功率测量系统设计报告》。

网友:
LZ非常强大,不得不敬佩

网友:
呵呵,AD8318实际使用起来性能怎么样?

网友:
感觉报告里面的数据太少

网友:
原来lz的RF平台里面有TI的啊,拜一下。

网友:
有没有ST7783的数据手册,跪求发一份啊~~~50287930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