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调试失败

楼主:
NIOS在SOPC配置的过程中,添加了EPCS controller
但是在NIOS debug的时候,出现了verify failed的情况,其地址刚好是EPCS占据的地址空间
,空间大小是2016,EPCS是EPCS16,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呢?
硬件应该是没问题的,用JTAG下.JIC文件是可以的,同时用NIOS的programmer下载也可以(下载后没法运行)。
但是就是不能Debug(版本是9.1 SP2)

网友:
等待高手正解!

网友:
楼主看下你的片上ram大小是否足够?

网友:
回复 网友A:

build的时候没有报错,应该是够的;我把reset vector换成了onchip,又可以运行了;但是这没法固化代码进去

网友:
找到了问题所在,是在BSP中的advanced设置中有个link,把第一选项的使能关掉,叫啥名字我忘了,下次看了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