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毕业设计——RS232-TCP/IP协议转换器”中的一个疑问

楼主:
看了 longxtianya的“我的毕业设计——RS232-TCP/IP协议转换器”,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93873-1-4.html,有个地方没有看懂。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用编辑软件打开网页 index.html,开始有这么一段显示: function SetFormDefaults() { document.data.ip4.value = (ip>>24)&0xff; document.data.ip3.value = (ip>>16)&0xff; document.data.ip2.value = (ip>>8)&0xff; document.data.ip1.value = (ip&0xff); document.data.NM4.value = (nm>>24)&0xff; document.data.NM3.value = (nm>>16)&0xff; document.data.NM2.value = (nm>>8)&0xff; document.data.NM1.value = (nm&0xff); 。。。。。 } 这大概是刚开始调出网页把当前的ip,掩码和网关写入网页的输入框里显示出来,问题是 (ip>>24)&0xff; 里的ip值从哪里得来?百思不得其解。同理以下的NM也是这样。求助,谢谢 [ 本帖最后由 academic 于 2011-9-6 21:09 编辑 ]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想给表格赋初值,不过作者并没有写完。

function SetFormDefaults()
{
 var ip=0xC0A80064;
 var nm=0xFFFFFF00;
 var gw=0xC0A80001;
 var port=23;
 document.data.ip1.value = (ip>>24)&0xff;
 document.data.ip2.value = (ip>>16)&0xff;
 document.data.ip3.value = (ip>>8)&0xff;
 document.data.ip4.value = (ip&0xff);

 document.data.NM1.value = (nm>>24)&0xff;
 document.data.NM2.value = (nm>>16)&0xff;
 document.data.NM3.value = (nm>>8)&0xff;
 document.data.NM4.value = (nm&0xff);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传给网页的数据

网友:
为了在网页上可以方便的查看设备当前信息以及修改设备信息,必须使网页具有交互功能。本设计采用CGI(Common Gate Interface通用网关接口)和SSI(Server Side Include服务器端包含)两种方法相结合,来实现网页的交互能力。
另外,建议你在发帖的时候主题不要这样写“不懂,求教”,这样写的话很多人进来看到了都不愿意回答,甚至不愿意看。你最好把大概求教的内容描述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不好意思,我倒现在才看到这个。
为了在网页上可以方便的查看设备当前信息以及修改设备信息,必须使网页具有交互功能。本设计采用CGI(Common Gate Interface通用网关接口)和SSI(Server Side Include服务器端包含)两种方法相结合,来实现网页的交互能力。
你把程序下载到LM3S6965评估板上就应该可以看出了。
你看程序中basicCGI.c 文件中的static int
SSIHandler(int iIndex, char *pcInsert, int iInsertLen)函数,你看其中
case SSI_INDEX_FORMVARS:下的usnprintf(pcInsert, iInsertLen,
                      "%sip=%d;\nnm=%d;\ngw=%d;\nport=%d;\nbaud=%d;\nworkmode=%d;\nIPMode=%d;\n%s",
                      JAVASCRIPT_HEADER,
                                          ulIPAddress,ulNetMask,ulGWAddr,
                     tcp_port,ulBaud,ucLinkState,ulIPMode,
                     JAVASCRIPT_FOOTER);
这个会把IP等相关信息传送到网页中
我的QQ是:357781328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样的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哦,我猜测错了,longxtianya,这么一解释我就明白了,非常感谢,还希望多多分享哦。
也感谢boyong能够将问题发上来,不然我们都不明白。顺便把标题该了一下,:)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让我等初学者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