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stbench中时钟和复位的几种写法

楼主:
eg:

1、普通的时钟信号

1initial语句

 parameter FAST_PERIOD=10;          //产生一个周期为10的时钟

reg Clock;

initial

begin

 Clock=0;

 forever

 # (FAST_PERIOD/2) Clock=~Clock;

end

2)用always语句

parameter FAST_PERIOD=10;

reg Clock;

initial

Clock=0;

always

# (FAST_PERIOD/2) Clock=~Clock;

2、非50%占空比时钟信号

parameter H_time=5,         //40%占空比

                L_time=10;

reg clock;

always

begin

# H_time clock=0;

#L_time clock=1;

end

在此例中,Clock0时刻没有初始化,且其为寄存器类型变量,因此在该信号的前5个时间单位,Clock在仿真器中的值为x。如下图。

附有附件,大家可以看下。

网友:
俺一般都用第一种写法 哈 。。。

网友:
俺用第二种,比较常用。

网友:
不错的东西,谢谢楼主分享啊

网友:
受教了,我也最长用第二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