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中自带一个例子的疑问

楼主:
在ModelSim安装成功后应该是在.....\ModelSim\examples\tutorials\verilog\basicSimulation的目录下,有一个counter.v和tcounter.v的两个文件,

主要的疑问就是在count.v中为什么要加入function那一块?老是无法明了。

疑问的部分就是大号粗体的那部分,程序如下:

// Copyright 1991-2009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WORK CONTAINS TRADE SECRET AND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WHICH IS THE PROPERTY OF
//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OR ITS LICENSORS AND IS SUBJECT TO LICENSE TERMS.
//

module counter (count, clk, reset);
output [7:0] count;
input clk, reset;

reg [7:0] count;
parameter tpd_reset_to_count = 3;
parameter tpd_clk_to_count   = 2;

function [7:0] increment;
input [7:0] val;
reg [3:0] i;
reg carry;
  begin
    increment = val;
    carry = 1'b1;
    /*
     * Exit this loop when carry == zero, OR all bits processed
     */
    for (i = 4'b0; ((carry == 4'b1) && (i <= 7));  i = i+ 4'b1)
       begin
         increment = val ^ carry;
         carry = val & carry;
       end
  end
endfunction

always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if (reset)
     count = #tpd_reset_to_count 8'h00;
  else
     count <= #tpd_clk_to_count increment(count);

/*****************************************************************
Use the following block to make the design synthesizable.

always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if (reset)
     count = 8'h00;
  else
     count <= count + 8'h01;
******************************************************************/
endmodule

网友:
忘记把程序贴上了,疑问的部分就是大号的字体那部分。

// Copyright 1991-2009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WORK CONTAINS TRADE SECRET AND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WHICH IS THE PROPERTY OF
//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OR ITS LICENSORS AND IS SUBJECT TO LICENSE TERMS.
//

module counter (count, clk, reset);
output [7:0] count;
input clk, reset;

reg [7:0] count;
parameter tpd_reset_to_count = 3;
parameter tpd_clk_to_count   = 2;

function [7:0] increment;
input [7:0] val;
reg [3:0] i;
reg carry;
  begin
    increment = val;
    carry = 1'b1;
    /*
     * Exit this loop when carry == zero, OR all bits processed
     */
    for (i = 4'b0; ((carry == 4'b1) && (i <= 7));  i = i+ 4'b1)
       begin
         increment = val ^ carry;
         carry = val & carry;
       end
  end
endfunction

always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if (reset)
     count = #tpd_reset_to_count 8'h00;
  else
     count <= #tpd_clk_to_count increment(count);

/*****************************************************************
Use the following block to make the design synthesizable.

always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if (reset)
     count = 8'h00;
  else
     count <= count + 8'h01;
******************************************************************/
endmodule

网友:
这个 increment 是定义的一个 function 。
在 下一个always 语句块中 有调用这个function 。。。
用软件的思维来说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一个子函数 哈哈 。。。
从硬件的角度来说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一个硬件电路模块 。。。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说的很对。这个函数是不是主要是用来实现计数+1和进位的?我自己的理解

网友:
function [7:0] increment; input [7:0] val; reg [3:0] i; reg carry; begin increment = val; carry = 1'b1; /* * Exit this loop when carry == zero, OR all bits processed */ for (i = 4'b0; ((carry == 4'b1) && (i <= 7)); i = i+ 4'b1) begin increment = val ^ carry; carry = val & carry; end end endfunction 哈 看了下代码 提三个建议 1. reg carry;carry应该是1bit的信号吧;在for循环中,有这样的语句:(carry == 4'b1),一个1bit的信号与4bit的信号进行比较,综合的时候肯定会出warning啦;建议修改:) 2. 同样在for循环语句中,有(i <= 7)这个判断条件,从代码优化的角度,建议楼主修改为 i<8,黑黑。。。
3. for循环语句中i = 4'b0,明显写错了,HOHO。

网友:
另外,您的这个函数要实现什么功能,俺也不知道

哈,自己仿真啦,别人告诉你的都是假滴。。。

网友:
fuction部分是用于仿真的仿真模型,从函数的角度告诉你加法器的实现,function部分的代码是不可综合的,只能用于仿真.实现功能仿真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吸取经验教训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这个貌似我也有印象,就是当时给忘记了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