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题方案分析

楼主:
大家E题的方案都是什么啊?测截止频率时的增益都为多少??

网友:
正想再做。

网友:
提取同步信号使用m序列的自相关特性,用ADC采集V2的波形后,进行自相关计算,得到相关峰距离,反算同步频率,得到近似同步频率后,使用延迟锁定环或τ抖动环进行精确锁定,实际测量在信噪比为20dB都可以正常同步。这里合理的FPGA+DSP设计是很重要的,当然可以把DSP直接设计到FPGA中,比如用NIOSII+DSP外围实现卷积。

网友:
我表示有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