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板子下载不了程序

楼主:
前些天自己弄了一个STM32的板子,焊好了但是连接Jtag显示“no Cortex-M device found in JTAG chain. Please check the JTAG cable and connected devices.  ”但是这个JTAG是好的,用在开发板上就没问题,线路我都查过了没有问题,Boot0和1也都拉低了,stm32供电也都是3.3V,我该去哪里找问题?还有我用ISP下载,用的是MAX3232,接的是USART1,波特率选115200和9600都连不了电脑,线路是通的~~我该怎么查问题所在,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检查下供电,晶振,及复位,这三个有了就工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晶振怎么查?供电没问题,复位也用10K拉高了。

网友:
再有JTAG接口看下错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没有1-3.3V;3-PB4;5-PA15;7-PA13;9-PA14;11-10K-GND;13-PB3;15-REST;17,19都接10K接地;3,5,7,9,13,15都接10K接3.3了~~~

网友:
调通了,原来是Vdda和Vssa和Vref没接好,谢谢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看来我来迟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