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ADI BF53X的仿真器?

楼主:
帮朋友询问:

谁有ADI的仿真器??支持BF53X就可以,

全新、二手都可以,

希望价格便宜、东西好用、配件齐全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不过只要MDK上有的JLINK,ULINK都能仿

网友:
还有朋友有么?

网友:
blackfin的 比较贵啊。。。
不晓得 是否只是为了烧程序呢?
如果只是为了烧程序
可以参考小马哥的方案
将程序存储在片外的spi flash中
这样 整个usb转spi接口的芯片 ch341 就可以来烧程序了
然后 找一个 串口能通的例程 就可以用串口来调试啦
不一定费要仿真器啊

网友:
算法比较多,需要仿真,买了一个上寨的,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