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赛g题

楼主:
简易电阻测试仪的最后一步发挥部分有谁做出来的,讨论一下下、、、、

网友:
倒是没做出来 时间不够了 不过思路有了 用采集到的信号 在12864上取点划线 用已经测量好的数据 我们用的是串行的 但是串行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画点的时候 读取数据那块儿 总出问题 后来查了一下 好像是只有并行的才可以 哎 郁闷死了 差一点点就做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能够单独画出来,但结合起来就不行了,试了很多次了,就是有干扰。。。。。

网友:
好多人做啊。我们这都能画。。。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地方有干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