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ALTERA的FPGA之后总结出来的问题,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多谢

楼主:
  问题如下,以Stratix II为例:

1.ALTERA的FPGA管脚资料哪能下载,官网上没找到。

2.芯片上1对clk输入引脚有clk1p,clk1n请问这两个引脚是怎么使用的,看资料上是通过一个选择端控制两个时钟信号中的一个输入到内部,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

3.有些clk引脚可以作为数据输入端口使用,是不是就是说该引脚与IO口相比只能做输入而不能输出其他没什么区别?而且貌似这些端口用于数据输入是都是走全局走线的是不?

4.PLLOUT引脚是用作将内部PLL输出的时钟输出到该管脚吗?

问题都是很简单的,但是就是一直困惑着我,还请大家帮我解答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
1.官网上有pinout文档
2clk1p,clk1n是clk1的正和负,如果输入时钟是差分的。
3不知道  没管过
4不知道

网友:
1.ALTERA的FPGA管脚资料哪能下载,官网上没找到。

这个问题肯定是在官网上能找到,你没找到,肯定是没找对地方!

2.芯片上1对clk输入引脚有clk1p,clk1n请问这两个引脚是怎么使用的,看资料上是通过一个选择端控制两个时钟信号中的一个输入到内部,不知道这样理解对

不?

这个问题,如果单端时钟,直接选择一个管脚输入即可。这个CLK1P,CLK1N表示一对差分时钟,这是高速时钟的表现形式。因为STRATIX是高速芯片。

3.有些clk引脚可以作为数据输入端口使用,是不是就是说该引脚与IO口相比只能做输入而不能输出其他没什么区别?而且貌似这些端口用于数据输入是都是走全局走线的是不?

所用的IO角都可作为输入输出,CLK引脚是专用的布局布线资源,延迟较小而已,所以用于专用时钟!

4.PLLOUT引脚是用作将内部PLL输出的时钟输出到该管脚吗?

YES!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前辈,我是从DSP转到FPGA上的,有些问题还得多学,谢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回答偶的问题啦,受益匪浅,呵呵

网友:
不客气,本坛的宗旨就是帮助普天下电子工程师!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