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口做GPIO的时候要小心

楼主:
最近做个项目,把JTAG口当做GPIO用,结果被锁死了2片6911,特此提醒大家要注意一点

网友:
谢谢,提醒

我要是遇到了,坚决不动JTAG脚,JTAG就是JTAG

网友:
回复 楼主:

LM3S6911 是 Fury Class A2 , 通过 LM Flash Programer 是可以解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行哦,试了很久

网友:
谢谢楼主共享经验

但俺为了加密程序,还正准备将JTAG口设置成GPIO口呢。

排忧邮箱xg_2004_sy@126.com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在程序中绑定MAC地址加密,别人读我的程序去也没用

网友:
pb7和PC2也不能同时用

网友:
呵呵加密的方式够狠的

网友:
怎么把JTAG设置成普通GPIO模式?

-----------------------------------------------------------------------

已经找到如何复用JTAG,加个JTAG保护函数,如等待函数应该就没问题了,测试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