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4个FR107对AC220V整流吗?

楼主:
用1N4007好烧坏呀!

网友:
输入电流太大了吧,你自己看一下FR107的最大电流时多少啊

网友:
4007整流AC220V的耐压方面没问题,问题是电流,你需要多大电流,只有确定了电流参数才能选择合适整流管。

网友:
那用大功率整流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