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 定位

楼主:
                                             我想制作个无线发射器 和一个接受器 ,接受器可以连接在电脑上的那种,当发射器在1点上发射信号 移动它的位置到2点在次发射 可以知道他的距离与1点的方位。

                             只是现在不知如何下手,目的是测距与绘图用的,有可以实现的可以联系 QQ:81753392   DEL:13131032285

网友:
这个只能用场强测定的方法但误差和受环境影响将很明显,具体的方法是选择带有数字场强输出的RF IC,然后用MCU读取场强数值,再根据事先测量的结果进行比对,即可获知大致的距离。